z9100 加电掉电

楼主(2010-01-09):
电流跳到0.7左右 一会儿就掉电测所有电压都有
先加焊了下CPU供电故障依旧。后加焊北桥好了。852GM
cpu

网友:
我也是新手,掉电应该是主板上有短路的保护吧!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highlight=z9100
看看这个吧!

网友:
加焊显卡吧

网友:
思路是对的 维修步骤也是对的 一个怀疑CPU供电不稳 一个怀疑北桥虚焊 维修工具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要尽量齐全 比如 几块钱买个假负载 用来测北桥虚焊就很好 简单实用快捷

网友:
CPU假负载我只知道能打座子是不是虚了。。。听到过有人说能打到北桥的问题。。。这该怎么看啊。。。楼上的大哥给小弟说哈吧。。。谢谢了。

网友:
楼上说的相当的有道理 掉电多是虚焊问题的

网友:
从做显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