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PF775 插信号线无显示

楼主(2010-01-09):
优派PF 775纯平插信号线无显示喔,不插视频线就有显示出未接信号,但是,一插视频线就没有都没有显示呀,请各位高手指教呀,已经第二次遇到的问题啦

网友:
确定主机显卡输出正常的话,你最好检查一下那条信号线,量一下信号线接口的几个关键引脚电压,红蓝绿,行场信号等!前不久遇到一台LG的就是这样!

网友:
没有显示时,指示灯是什么状态,它指示的是有信号还是信号。

网友:
应该是尾板的问题  我修过一台是释放的问题

网友:
我昨天刚修好一台你这样问题的~!是VGA线断了一跟,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