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工具认不到··

楼主(2010-01-09):
我的金绑4GU盘。昨天用的时候都是好好的,今天就 显示0字节.格式化提示:驱动器中没有磁盘.请插入一张磁盘,然后在试一次.  主控芯片是UT163.再网上下了UT163的量产工具也认不到U盘··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
将F补焊,还不行,卸掉F,看一下量产工具能不能认到,能认到F坏,还认不到,量产工具版本太低。

网友:
请下载正确的量产工具之后,用短接主芯片29.30两脚,再插入电脑,再放开短接,量产工具就能认到你的芯片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