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00不开机,跑28

楼主(2010-01-09):
兄弟们,晚上好,哪个dell d500的通通病啊,今天接了一台,跑28,这个机器没有修过,
不开机
通病

网友:
应该是内存没过吧 加焊下内存槽吧

网友:
28应该是读不到内存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这个机子我没修过 不过28是内存不过 你换个槽看看 还是28的话就是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先加焊内存槽试试,,不行就做N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