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945GC A14脚短路 无解

楼主(2010-01-09):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板子 说往插排上插复印机的时候机器 主机不亮了 板子拿来 看下外观没有明显的烧痕,就加电 开POWER 没反应 测下 A14脚 电压0.2几 之后测阻值A14脚对地短路,之后测USB口 发现USB阻值也不对,几乎判定南桥坏了 就和客户说南桥坏了82801GB 客户也同意换南桥了 结果把南桥摘下来之后A14脚还是对地短路,之后把声卡,网卡,I/0也全都摘了 还是短路,搞的好郁闷 请老师们给回帖 本人菜鸟 自悟

网友:
3.3v对地短吗,三端稳压器测一下,1117 1084或是小籽蔴管有的是场馆,测一下它是不是短路。

网友:
如果不是三极管短路,那么查查有没有电容短路了

网友:
三端稳压管坏了吧

网友:
加电压烧一下

网友:
是的啊,供电那里的一些元件要先杀掉啊,不然你咋肯定是桥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