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被写保护

楼主(2010-01-09):
几天前一个客户在我这买了一个联想的4GU盘,他说原来的坏了问我能修不。我就把这个U盘接下来了,原来以为只是简单的问题。可是不知道是我技术不行还是别的原因这个U盘怎么量产都量不好。请教各位大哥,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芯片是安国6983的

网友:
重新量产一下就OK了。

网友:
我量产了,可是不行啊~~老是提示出错

网友:
提示的是这个

网友:
将F拆下,用别的方案的套料量产一下试一下,我一般用6677的套料,比较好用,量产完把F上到原来的套料再量产

网友:
会不会里面的芯片有问题了?

我曾碰到过个U盘,里面差不多整个Flash芯片都要掉下来了。

网友:
呵呵,有时候也不用量产的,用u盘修复工具给强行格式化,没什么大的问题

网友:
你还是拆开看下主控是不是安国6983的,检测信息好像不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