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pls3e 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01-09):
今天接到一台GA-945PLS3E主板不亮,测CPU电压没有,测内存电压只有0.6V,而内存的电压是由ISL 6520控制的, ISL 6520供电5V正常,但高端管的控制端电压只有2.1V,低端管控制极没有电压,自举端只有5.12V,供电管旁边两个电容爆了,换了还不行,高端管换了还不行,自举升压电容换了也不行,南桥3.3V正常,请问是哪的问题

网友:
低端管控制脚应该也连接6520。受6520控制吧,换6520,两个场效应管,应该可以解决。今天搞了一个七彩虹NF4X的,采用6202,没有输出电压,在线测6202控制的两个场管,都是正常的,更换6202无效,抱着试一下心里将2个场管换掉,问题解决。

网友:
把高低管都换了就ok,我以前就修过关于内存供电,也是高低管换一个不行。

网友:
你们 说的 和我们学的 不一样啊 一个论坛的怎么不统一啦  什么高端低端哦  还什么自举电压  不懂 老师没讲~~~?

网友:
测一下芯片BOOT脚电压满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