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长条电源DPS-250AB-28A 不触发

楼主(2010-01-09):
刚拿来时是8A保险烧,两个压敏电阻烧焦.装了两个电视上用的,   通电正常.绿线,紫线电压正常.现在是不能触发,短接绿线也没用.风扇不转。
   主板上分别有这几个IC ,,3843B贴片,TNY267   还有一小板上有两个IC  AS393S  8脚贴片       DWA103N-A    测量各级整流管都正常.
  现不知道SWA103N的工作原理和脚定义,不知道怎么修,请高手指点。

网友:
检查一下推挽电路  pwm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