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 0190报错

楼主(2010-01-09):
一台 LENOVO R60 ,故障为 用外接电源 开机报 0190 错误,(电池电量极低错误), 然后自动关机,怎么修啊?
接上电池和取下电池都不行,电池单独试了,是好的
电池电量

网友:
电池与AC检测电路故障.充电正常否.

网友:
遇到过X31报0190的,,好像是电池充电芯片附近一个三脚芯片烧了,,

网友:
应该是充电管理芯片那一路的问题吧,仔细查查,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那个COMS的电池吧,不是供电的电池。那个再低开机也不会报错的

网友:
查下充电电路吧

网友:
一般是充电管理芯片附近的二 三级管子或别管的 问题了

网友:
先上可调电源看有没有短路情况,有的话排查,没有的话,裸板状态下再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
充电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修好了 是MAX8756 第1脚 DCIN ,测电压为6V ,正常应为19V ,测外接电容漏电,换了OK

网友(2010-02-10):
我的R51e 今天也出现这问题。郁闷中!!!!!!!

网友:
要学习LZ这样的精神 机器修好了 回复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