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 主板档D4 求助....

楼主(2010-01-09):
此主板为一代内存,,换内存换槽都跑D4,,,不上CPU或不上假负载内存电压偏高为2.85V,,,,,,不上CPU时,内存电压正常2.5V,,,,,,求助各位朋友,,,,帮分析下故障如何排除,,,,,,,,,谢谢!!!
另:
查了一下内存供电为2.85V时,,造成了北桥供电也升高了!!
为何上CPU后电压会升高呢?(更换CPU也无效)
cpu

网友:
查北桥供电正常不?华硕有个这样的板子有通病,北桥旁边的两个管子好坏。

网友:
是啊,量下北桥供电,这种华硕865容易坏的很,还有就是南桥也容易坏

网友:
又见华硕大便板?

网友:
我今天也有这样一块。开机跑D4而且接上电自动开机。换过内存还是跑不过内存。但换了一个IO可以了。但关了在开机就复位都没有了。他只有0.45V 把电池放电又可以。换了电池座也不行。但一量电池座旁边有一个小三极管。K什么的。测了一下阻字只有30左右。 但找了一下还没有这个三极管。

网友:
那它们的电脑都是在允许的范围内吗。一般假负载和cpu电压可能会有一点点出入的

网友:
内存2.5V正常,那就查下参考电压1.25V,内存槽1针

网友(2010-03-25):
雙通道跑D4 北橋問題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