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二极管怎么判断它的好坏

楼主(2010-01-09):
三端二极管怎么判断它的好坏?主要是测那个脚?

网友:
不就是两个二极管吗?拆下来分别测量。

网友:
快恢复二极管:相当于两个稳压二极管
用在COMS电池边上,一只脚的那边出,两只脚的那边进。用二极档量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