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F笔记本在滚动条死机

楼主(2010-01-09):
在进XP滚动条的时候走2圈就停住,装了很多版本的系统都不行,加焊南北桥还是如此,各位遇到的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还是系统问题  用安装版

网友:
2楼不要乱说!这种机器绝对不是系统问题, LZ也不至于是系统问题还动南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对,绝对不是系统问题,一定是硬件问题

网友:
能认硬盘呢?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
可以把硬盘去掉,用PE试试,先排除软件问题。
再就是内存、网卡、最后再看主板吧。

网友:
建议楼主装系统的时候换个硬盘 先别把驱动装上 在看看还不行的话就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网卡=PCI的先去掉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硬盘也换过了,没问题

网友:
呵是的 楼上说得对。。 换位思考。。。  一个个换着来试。。

网友:
有没有换个南桥试试,最近有很多机器进不去系统,有的不认硬盘大多都是换的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PE也是在滚动条的时候停住啊,其他东西也一样一样的试过了
基本上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你把BIOS里面有设置改一下,我遇过,装系统好了,一启动就是到快到桌面就蓝屏。

网友:
曾经遇到过这个故障,加焊南桥后修复的。不知道LZ这个为什么不可以。如果不行,不妨刷一下BIOS试一下!到了这种故障无非就是不停的试!

网友:
南桥-----BIOS------北桥----COMS电路,这些我修华硕最深印象,有时加焊不一定成,要更换才成.

网友:
就差一步了,坚持住,个人感觉应该还是在南桥部分的问题,与硬盘的数据交换不了。CPU和内存都应该换过了吧。

网友:
LZ等一会 看看会不会进去

网友:
把USB控制器关了试下,有可能是南桥的USB控制器损坏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