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GT9后羿版修复一列

楼主(2010-01-09):
朋友拿来小影霸显卡一片,供电部分上下管烧穿了,他没用热风枪,直接用烙铁搞得乱七八糟,修复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把这两个管子得换上好的。打电感没有对地短路,正想上板子试的时候,随手打了一下值,下管Q15的G极对地无穷大,翻过显卡来查到是因为ILS6549CB这个PWM的第11脚焊,这才是这个例子的奥妙所在,能解释到为什么会烧管子。这时如果急着上板试,估计没多久又会烧管子!!

网友:
占一楼,上的图有点乱。

网友:
楼上的有没有试过将上下管同时更换看看。

网友:
发热量大,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PWM的给上下管的驱波形,看是否有不规则或毛刺现象,如果有,得把PWM也换掉。

网友:
老大,你的诊断卡我还没有见过,能不能上个清楚点儿的图?

网友:
下管的驱动极,无穷大肯定会烧管子的,不错的实例

PS:焊接时候出的问题,自己搞的故障点?

网友:
显卡,烦,比主板还难修

网友:
控制机  悬空  感应  导通 不受控制  所以回烧上下管  而且是瞬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