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3000笔记本开机后有时鼠标不能动

楼主(2010-01-09):
康柏V3000笔记本原来的故障是开机无显示,就搞了独立显卡,搞好就装机试机,开机进入桌面发现鼠标不能用,外接的鼠标就可以用,关机再开(不是重启)发现鼠标又可以用,关机再开发现鼠标又不能动了。拆机擦下触摸鼠标的排线,还是老故障,我就怕客户拿回去后鼠标有时用不了,对于这种故障,是什么缘故?请高手 指点迷津!

网友:
哦 楼主说的是触摸屏吧  那是IO或EC有问题

网友:
呵 看下是不是I/O 有问题 或是南桥。。

网友:
IO吧  具体电路  看图吧

网友:
楼上三都说了,不知楼主修好没,记得回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不稳定呀

网友:
那是IO或EC有问题  在看看南桥吧

网友:
是不是触摸板上面的开关问题呀

网友:
V3000有时候好像就这样 我这里也做过这样子 做了之后就不能用了 最后换个 触摸板就好了

网友:
今天重做了一个新的系统,还是老样子,开机后正常的就一直正常使用,开机后不动的就重启又会正常。

网友:
换一个触摸板试一试,有可能客户之前就是这个样子的,我昨天就修个V3000,做完显卡后,装起机,发现触摸板左右键不好使,结果客户说以前就是这样的

网友:
哇,你就走运啦,刚打电话比客户,他说以前没这种现象,我都不知点搞好

网友:
不能用事不是一点都动不了的情况呢,最好换个试试,若还是不行的话,查KBC :KB3910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