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超多毛病的主板-已修复

楼主(2010-01-09):
本人是郑州科技市场的一家大型专业维修公司刚上班客户拿来一块主板一看被人修过了型号为富士康NF4UK8AA 主板被人修过 IO 8712 HXS被换过 内存供电被换过 现在的故障加电是不复位  CPU有电压 内存有电压  时钟正常 发现IO有空焊连锡的地方于是加焊了一下IO 加电测试 主板复位了 上CPU测试 主板复位正常 检测卡不跑码 又发现BIOS座好像被人动过 取掉BIOS块发现在BIOS座坏 于是把BIOS直接焊到主板上 心里想应该好了吧 谁知开机测试代码跑到C1 C3 50 怪了 轻轻用手按一下桥 代码跑的正常  这板真是事多  最后没办法把桥清洗过放到BGA机器上加焊桥后 上机测试 代码正常 C1 C3 24 26 2B OK了 收客户40元拿走了

网友:
焊接技术不到家 前段时间我的同学的表哥(我同学说他表哥修主板很‘凶’)一起来我店里耍,说他表哥想到我们这里开个店,同学提议让他表哥露一手帮我修几块板子。当时已经是11点了 。好嘛,我想既然是高手就帮我整几块也好。结果把我气死,修了4张板子没一块好,到处都动了,最气的就是 换IO 还把线都挑掉了。我晕哦那是客户的板子啊。气 ~!什么破技术 比我还差劲  ~!!我换IO 不出意外 10分钟最多 最差 的也不会弄断线撒 。。。。。。搞到最后3点多了  耽误我的宝贵时间 该睡觉了啊 ~!! 以后再也不要不熟悉的人修板子了哪怕别个说他技术有好好  ~!!!!!

网友:
以后修主板要细心了.  一般我动两三个件不好就不再动了.
现在看来 要 不抛弃不放弃喽~~

网友:
楼主,搞了这么多地方才收40元啊

网友:
二修的板子不太好弄,lz修的板子没有被人家动手脚,要不然怪病会更多。

网友:
你们修个桥 要多少钱‘

网友:
看来干这行眼神得够用才行啊。

网友:
我认为楼主收的实在太少了,感觉上工钱刚刚好。配件费另收取

网友:
焊接技术不到家 前段时间我的同学的表哥(我同学说他表哥修主板很‘凶’)一起来我店里耍,说他表哥想到我们这里开个店,同学提议让他表哥露一手帮我修几块板子。当时已经是11点了 。好嘛,我想既然是高手就帮我整几 ...
引用 网友A:

做作的人无处不有饿

网友:
楼主收费还比较底哦~
在我们这里如果是给商家修就要30左右!
给终端客户修的话,就多了!
起码要80!

网友:
在我们这里修块板子最多30 再多了还不如买块二手

网友:
如果是845或以下,不管你搞多久,在我这里最多收30块。真的!845以上,同行也只能收这么多。。。

网友:
可能板子本身就是桥的问题,结果被修出N个问题来了

网友:
不要收那么便宜不然别人回说我们的技术不值钱。一个桥我们都收50以上。。。。

网友:
是啊 现在修主板都要不上价  收高了还不如换一块板子 收低了还不够手工费呢

网友:
修主板。修不好都没问题,主要是不要扩大问题啊

网友:
看来那个修板的也是个菜鸟

网友:
接别人的活最不好搞了,碰到这样的要多收钱,因为这是别人修不好的。

网友:
我感觉不是钱的问题,客户的要求主要,像他在别的地方修不好,并且修的问题更多啦,多收费也合理,谁让他不找我们专业的

网友:
本身就是桥虚汗  我以前修也是  这样  把IO 内存供电换啥的 都换了  好就好了   不好没法了  后了 是个以外  没事我朋友瞎摁着玩 (前提 他不会修主板)  主板给亮了  我擦  这我以后才注意到桥虚汗的问题
  楼主你那做BGA才40啊  还是修过的主板啊    要是我  先报个正常的维修价  在在上面加一半的钱  告诉客户这就是 第一次不拿我这来修的结果

网友:
唉,修台机板,可真没钱图啊,这么多问题还上了BGA才收40

网友:
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在这行竞争太激烈了,,,这里不修可以去别的地方。。。

网友:
NF4这些单桥的主板,都是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30-40那是换个MOS管或者换个电容的价钱,动桥起码80,不算狠吧

网友:
修不好都没问题,主要是不要扩大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安逸 叫你小子光用免费的人工哈哈哈

网友:
是的多收点。(二手板子)

网友:
楼主的价格收的太低了  无语。。。

网友:
NF桥还用看,直接干桥,像你这种二修的问题就多了。前面那兄弟是菜鸟,唉,想当初我们又何尝不是拿客户的板子练手,可以理解。

网友:
我门这里 随便换个电阻 电容都60快

网友:
二修多修板  最少80   爱修不修
万恶的还有做手脚的
上个月一片板子 万恶的换个型号不同的场管愣是没看出来
还是给老师弄好的

网友:
跟着开机时循修理    不怕故障点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郑州的嘛,我也 是,老乡啊。

网友:
电脑维修这个市场也快不好做了啊

网友:
用不了几天还会出问题的,,

网友:
一般修过修的板子问题特多。经常就是修补起来告终

网友:
钱也收太少吧,NF4的桥就是爱虚焊

网友:
动桥才收40,太便宜了

网友:
这样复杂收了40?
我们这随便一修要30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