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IBM T42进水本,待机0。01A不上电

楼主(2010-01-09):
故障现象:客户在开机时,不小心一杯茶浇了,当时黑了
维修过程:
1):清理进水的地方,键盘进水,主板充电部分进水,先烘干再说。
2):打电感对地值,3M只有35不正常。
3):上电,测3M/5M/1。8M/1。5M/1。2M都有,待机0。01A,按开关没反应。
4):查触发条件,3VSW正常,H8/PMH4/TB62501的供电,时钟正常,有开机信号送到。
5):查南桥82801DBM的晶振不起振,两脚对地760正常。无电压不正常。
6):测COMS电池有3V,但VCCRTC是0V,断电后,测得C287两端阻值是0,下了C287也是一样,问题找到了
7):3M阻值低,VCCRTC对地,判断为南桥坏,更换南桥后正常显示,测试各功能正常,只有键盘能用但不灵活了

RTC电路图

网友:
可能坏,也可能引脚短路。是CMOS电池,不是COMS电池。修得不错,对得起11点威望。没检查开机信号到南桥了吗?如果有进无出,岂不更有把握?然后在南桥下游开机信号点可以触发吧?

网友:
思路真好 啊 学习啊  还在学习中

网友:
强悍啊,能到如此细节上的维修了,长见识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说的很干脆。。

网友:
这么清楚的维修思路是我期盼的
望其他的高手都说清楚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VCC3SW .其实3M,5M都有了.下一步没必要测VCC3SW .因为VCC3SW都不正常.3M.5M是出不来的.

网友:
楼主和我一样,还需要进一步钻研啊

网友:
修好了就不错了,主要的思路还是不错,LS的各位没有必要再去讨究具体哪一步在先哪一步在后,我们重点应该是如果我们修这样一个板子,应该如何去检测判断和维修,

网友:
楼主真高啊,这么几个步骤就写清憷了,另那个C287是个什么电容啊

网友:
取下南桥上电就知道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思路好清晰。。

网友:
思路清析。。。修的不错。。不过键盘不灵怎么解决

网友:
简明扼要,对于进水的主板最好放几天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