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内阻的三级管怎样代换

楼主(2010-01-09):
如题,我看图纸里好多三极管里面带有内阻,有10k的 有22k的 还有些里面一个10k一个24k,这样的三极管要是坏掉了应该怎样代换呀?我以前修过一个昭阳E370坏了好多地方,好不容易修好了在裸板测试的时候不小心风扇搭到主板上去了,烧了一个三极管,是pnp的换了好几个上去也不行,不久客户要出发急就把本子拿走了,没来得及测量和三极管相连的线路有没问题,还请高手们帮忙解释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照带的内阻情况硬造一个出来

网友:
你看三极管参数找个差不多的三极管,再按里面 电阻  阻值,找个一样的电阻,按照引脚规定焊到外面去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朋友的解释

网友:
一般这这样的管事带阻尼的 所以可以找到和这个一样的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