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台式机自动断电(换电源、处理散热问题依旧)

楼主(2010-01-09):
惠普nVIDIA nForce 6100-4xx (MCP61)单桥主板,七彩虹ATI Radeon HD 2600 Pro (RV630)(256M)显卡;
不定时自动断电,有时玩游戏断电,有时运行程序断电,总的来说CPU占用率高的时候断电比较多,更换电源、处理散热后问题依旧;
用移动硬盘启动WINPE时,当运行至加载显卡驱动时黑屏(不是断电),但如果不加载显卡驱动一切正常;
用鲁大师做温度压力测试没有出现问题;
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哈,谢谢先!!!
会不会是显卡和主板不兼容?

网友:
nVIDIA nForce 6100-4xx (MCP61)单桥主板;以前见过技嘉主板现象和你说的有点一样;我遇到的是玩游戏时不一会儿绝对关机;你看看网页的话就不会。之后是在CPU与主板座子之间加了垫子后就不会了

网友:
“在CPU与主板座子之间加垫子”怎么加?是加在CPU座的背板上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