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快PCI-E显卡修复 ,希望对大家有点用。

楼主(2010-01-09):
1. 讯景7300GS 开机花屏
   查核心和显存供电全部正常,表面也没有掉件和烧糊现象,就怀疑有没有可能因为散热不行脱焊(和某些主板一样),
   热风机350度2档风从下烤了GPU10分钟,再开机,故障稍微好了能进系统了。但是还是偶尔会闪屏,就直接加GBA助焊剂进显存颗粒,
   全部相同方法加焊。再开机跑3D 03 三遍 开机一天正常,至此修复。

2. 斯巴达克7300GS不亮 花屏
   查核心供电,输出是0V 遂更换上下2场管,开机检测电压是有了,1.38V  但是显卡微微花屏,仔细观察了下显卡 发现金手指上方有一组电容掉了,
   找来2个大小差不多电容补上,开机显卡不花,完成,

网友:
强悍,最好有下加热的设置

网友:
新手学几招
辛苦了

新诚达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高手啊.这样加焊也能好吗?

网友:
可以的,我刚修好这块,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我的8500GT也是这样修好的。。花屏,加焊。。

网友:
这样加焊是不是用的不会太久??容易复发的吧?

网友:
显卡花屏,我也就加焊一下而已!

网友:
7300的脱焊的较多,我一般也是补焊!

网友:
我手上也有几块显卡
刚做了BGA
看样我也得再加焊一下显存了

网友:
金手指上方的电容,掉了,还能点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