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53J 笔记本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0-01-09):
故障:装完系统进不去,不管是GHOST 还是安装系统装完走到XP 滚动画面就死机了,还没有滚就死!谁遇到此类故障,加焊过显卡也是一样的现象! 显卡ATI

网友:
用正常装的系统试一下看看啊,排除软件问题之后再考虑硬件,换内存试没有

网友:
楼主应该试着加焊南桥的。。。

网友:
是不是该加焊一下南桥呢·试试

网友:
我感觉应该考虑一下北桥,因为快进系统了,南桥只是参与信号开机,系统的支配看北桥

网友:
你有没有进安全模式把显示调低

网友:
压下南桥试试看还死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