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IBM T30 待机正常。但触发困难,要开10次以上

楼主(2010-01-09):
故障现象: 触发困难,要开10次以上
维修过程:
1):拆机测试,不开机时没有2。5A和1。8M,电流0。2A不动
2):首先加焊MX1715,没用。更换上下管,也不行,用一会就是老样子
3);待机是有1。8M的,上电后没有了,说明是芯片发现异常保护了,主要查2。5A这一路
4):更换2。5A的滤波电容,故障排除。试机一天无复发

网友:
好像多次开机如果开不开都是电容的问题,还有的说是系统的电容,现在的板子坏的大多数是电容

网友:
2.5a还是2.5v,看到待机0.2a, 我想我会去找哪里短短了

网友:
这种情况换电容都会好的。

网友:
见解确实独到  受教了

网友:
说明是芯片发现异常保护了,
芯片本身有这样的自我保护机制吗?如果有,是通过那个引脚实现的?希望楼主或哪位能解释一下。

网友:
还有这情况 还没修到过 积累积累  原来又是电容惹得祸

网友:
T30经典的问题啊!

网友:
更换下来的滤波电容有啥特殊?阻值正常吗?

网友:
请我问一下在主板上能测出那些异常的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