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上网本本

楼主(2010-01-09):
我是个新手!在学维修中
今修了个上网本本喇叭无声的,装的是ubuntu系统,喇叭我也换过了。
我对它实在是没辙,希望各位能给点建议!!

网友:
兄弟 喇叭没声音 通常都不是喇叭本身问题·
给你的建议就是看看声卡芯片是否工作 功放芯片是否工作·
在就是R L 输出到插座也就是喇叭接口那 在这段线路中相连的元件是否有问题·
给你的是个维修的思路 你可以照着走·也许你会有新的发现·

网友:
楼上的的思路很清晰哦!!楼主照他的方法做做吧,但是这种山寨本 没电路图 怎么看这芯片工作了有没有呢

网友:
以后山寨的多了真的还不好修  又便宜又没图  修起来不好修还收不到好价钱

网友:
是呀   我接的 上网本  都不好搞,维修费用 很底

网友:
先排除软件 在排硬件

网友:
晕,没声音就做硬件??无语……

网友:
二楼主说的对,你先来软的,不行再按照楼主的想法做,最后给你个建议如果功放芯片和声卡处理芯片都没坏就换一下声卡芯片外接时钟晶体,他也比较好换就两条腿!!

网友:
先看看驱动 对不 对啊  别  开始就整硬件

网友:
换个系统,在装驱动,软件不行,看硬件,声卡芯片,功放芯片,有没有坏的。旁边有没有电容其他元件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