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按开关没反映有待机了

楼主(2010-01-09):
X31刚接手   没待机      换了电容后有3,3和5V输出       按开关却没任何反映     1。83电压也有      晶振两端电压正常     正在寻找开关电压    PMH4的那些脚有关系呢     会不会还有别的原因呢    求教了

网友:
电路应该有保护 了   你查查开机电路

网友:
开关是不是坏了!有没有高低电平的变化

网友:
开关电压多少,有跳变吗,找到那条线路,再看有跳变不,快一点可以直接换掉pmh4在看看…

网友:
从T4料板上拆了PMH4换上还是一样的

网友:
加焊南桥      问题解决    可以触发      上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