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CMOS里禁用PCI简易通讯控制器

楼主(2010-01-09):
我今天给客户装系统(是个很老的旧计算机),用的是电脑城GHOST版本,进入桌面后发现显卡驱动和PCI简易通讯控制器没有装上,本来想上网后用驱动精灵之类的搜索显卡驱动,但是上不了网,显示769错误,上网查询后看到有的朋友说是可以在CMOS中禁用,不知道怎么办?那位朋友知道的说下,先谢谢了啊!

网友:
不好意思!补充一点是在CMOS中屏蔽掉!怎么屏蔽知道的说下,我不会

网友:
PCI简易通讯控制器是机器自带的调制解调器,可以在bios设置里禁用,,Integrated Peripherals里的有modem字样,把它disable掉就行了,不过不同的bios设置可不同,你机器的bios里不见得是这样的

网友:
找错了问题, 是驱动问题,改系统.....bios设置里禁用,你的显卡还可以用吗???????

网友:
谢谢朋友们热心帮助,问题我已经解决了,给客户换了个旧的网卡,补打个驱动,上网后再给搜个显卡驱动,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