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p35 原装机主板不复位

楼主(2010-01-09):
如题,CPU供电正常,NB 3.3V SB 1.5V 供电正常,内存供电0.8V,BIOS无复位信号(一直是3.3V),IDE 1脚无复位信号(0V),用IDE阻值卡测量,只有复位灯不亮。推测是复位电路故障,请问各位师付,接下如何查

不好意思,内存是1.8V,是我打错字了,对不起。
后来问题解决了,是因为CPU虚焊所致,CPU用测试座测试时,VTT接触不良,重焊CPU座后,一切OK

网友:
上CPU测的吗?DDRII内存的电压应该是1.8V吧

网友:
从内存 0.8V 应该先解决供电问题,然后是时钟

网友:
首先解决内存供电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内存是1.8V,是我打错字了,对不起。
后来问题解决了,是因为CPU虚焊所致,CPU用测试座测试时,VTT接触不良,重焊CPU座后,一切OK

网友:
英特主板cpu座非常爱虚焊。以前修的英特板子压座不跑码,亚北桥跑码,我还以为是桥虚焊,怎么加焊都不管用,后来加焊cpu座ok了。还会有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