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想寻个可调节风量的(手持式做南北桥座子的)热风枪推荐一下!

楼主(2010-01-09):
各位朋友想寻个可调节风量的(手持式做南北桥座子的)热风枪推荐一下!平时买到的工业用热风枪不能调节风量还真烦恼,在网上搜索N久没有着落,各位朋友麻烦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自己改装下嘛!

网友:
很多的显卡都是要从下面加热的,上面很容易爆芯片,所以楼主考虑下,

网友:
工业的这种,风量调的太小时,那电热丝就有点受不了了,,,

网友:
白光 882 !不过价钱就贵了点,或者是司登利的!

网友:
楼上的。我用的白光882怎么就没见你说的能调风速呢。。。你是不是在自己幻想能调呀。。温度是能调。。风速是不能调的噢。。

网友:
楼上用的那个白光  882   得多少RMB啊?

网友:
是啊,一般这个东西多少钱啊。

网友:
白光882风量不可调。温度可调。但它的风很均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各位的回复!感谢!

网友:
白光850的风不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此热风枪看了N遍,--------如果是手持式(没有下面的箱子)就好了,

网友:
就用882吧。

网友:
各位朋友想寻个可调节风量的(手持式做南北桥座子的)热风枪推荐一下!平时买到的工业用热风枪不能调节风量还真烦恼,在网上搜索N久没有着落,各位朋友麻烦推荐一下谢谢!
引用 网友A:

我用单片机控制的大的手枪式热风枪,温度采用频率自动跟踪精准过零触发控制技术,焊接主板上的所有零件都通吃!

网友:
16# :)

是什么牌子啦?多少钱?

网友C:
在外国,打折的时候25美元左右。不打折的时候70多美元。我买早了,不带数字可调,只有两个温度挡开关。后来出的就舍不得买了。

网友:
这个枪 多少钱哦看起来很好!
引用 网友C:

在外国,打折的时候25美元左右。不打折的时候70多美元。
我买早了,不带数字可调,只有两个温度挡开关。后来出的就舍不得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