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 在线刷

楼主(2010-01-09):
遇到两块要刷BIOS的主板,BIOS是8个脚的,旁边有个SPI的座,想在线刷不知用哪一种编程器。请各位介绍一下。

网友:
bios编程器都可以用,换个不同的接口就行了

网友:
插在座上的8猪啊BIOS是DIP封装的,不需要适配器,直接用编程器刷

网友:
一般的编程器都可以的吧,BIOS一般都是29系列的EEPROM

网友:
用什么样的编程器都行,换个BIOS 座不就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