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机器怪毛病

楼主(2010-01-09):
师傅本来是拿机器给我练手的。要我一步一步的检查过去。   开始大概量了下主要的电感没短路     后面按步骤量:开机到0。05电流,测到A电压那里就保护了。量了后面都没短路的。   多开几次就明显出现短路故障了,开机都把电压给拉下了,量下CPU核心电压电感对地为0了。   把2个电阻给短开看看是那边短路了,发现电容烧了。换上后不短路,又继续开机测试,结果又出现短路现象了,持续烧掉5-6个电容后量下核心电压输出既然有3。多伏,无从下手了,后面想了下把ADP3205加焊下试试,在开机结果好了。   还不敢上CPU。先上负载试试,还是掉电         但肯定不会短路了才敢上CPU试       结果既然好了。上内存试机正常
困惑的是为什么ADP3205虚焊会引起烧电容呢

网友:
ADP3205控制下管的脚虚了,导致上管导通后电压直升,无法控制,于是电容击穿短路.

网友:
之知道是易坏原件,不知道为什么烧电容,是不是内部电路惹的祸啊

网友:
ADP3205蛮容易虚汗的!!!通病啊

网友:
T4系列的APD3205脚上都点了黄胶的,目前还遇遇到虚焊的

网友:
缺少电压的时候就会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