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待机0.11

楼主(2010-01-10):
T40 的主板,,拿来时进过水,烤了半小时插电,待机电流是0.25左右,,南桥发烫,USB主值1,,换南桥主值正常了,也不发烫。待机却变成0.11了,只有3M和5M出来了,1631的各个条件都满足,其余的电压都没有出来,TB芯片我也换了,,H8也加焊了。。PMH也换了。。我看了引脚绝对没有连锡,,请教各位这该怎么查。。。

网友:
看一下是哪进的水吧,估计是断线了

网友:
查查T40的时序吧。看下 3 5v波形。

网友:
VCC1R8M没出来待机也会高的

网友:
还有些芯片有轻微短路,给公共点相连的,需楼主自己耐心排除

网友:
还没有找到办法,,先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个板子出现断线的是后 也会出现电流偏高的现象  仔细看看

网友:
短线了就不要修了啊你也修不好啊是不是啊呵呵

网友:
短线了就不要修了啊你也修不好啊是不是啊呵呵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5879-1-1.html

网友:
VL5  和VCC1R8M VCC1R2M  查一下待机时序

网友:
楼上说的是 啊。缺电压也会这样。1.8M.  1.2M  3.3M 5M 待机的 时候都要有的。还有就是1.5给南桥的电压

网友:
对头还有1.2 1.8 VL5这个三个电压也应该出来,这样待机才会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的进水的 。1.8M的1845 的供电脚也容易断线。楼主查查

网友:
断线了,怎么找啊。我也想知道。

网友:
楼主不要动不动就加焊芯片或更换,要仔细检查故障点,按照上电时序来修。

网友:
几个1845产生的电压都查一下,1845也是易坏件。

网友:
完了这么说要把 1845也要换了 不过进水的是不好搞我同意看上电时序来修

网友:
那里短路了,用手摸一下主板有没有发烫的地方,量一下VDD15电压是不是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