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4PE主板——无时钟。

楼主(2010-01-10):
今天刚接到一片昂达P4PE的主板,上假负载测试,CPU、内存供电正常,AGP显卡1。5V供电只有0。5V,但此时时钟正常,CPU复位正常,但其它复位偏低。
将显卡供电的MOS管更换后,AGP显卡供电恢复正常1。5V,但此时主板无时钟、复位。更换晶振、谐振电容后,时钟输出都是3。3V,CPU时钟为1。7V,复位全部正常。但复位开关不能正常复位。上真CPU测试也一样,刷过BIOS后还是如此。请问各位朋友们现在要怎么维修呢?

网友:
无时钟就先修时钟吧!
取谐振电容,更换14.318
检查时钟IC的供电,EN信号(一般在时钟IC附近的小芝麻官,或者直连到VCORE)

网友:
无时钟就先修时钟吧!
取谐振电容,更换14.318
检查时钟IC的供电,EN信号(一般在时钟IC附近的小芝麻官,或者直连到VCORE)
引用 网友A:

刚才把COM口芯片吹下来后,上假负载时钟复位全部正常,但上真U后时钟又变成3。3V,复位无。可是换成假负载后第一次触发供电时钟复们都正常,关机后不断电在开除CPU时钟,其它全部都为3。3V,现在该查那里呢。

网友:
没换时钟芯片吗

网友:
主要是没有时钟芯片更换啊,也不敢确定是不是时钟IC损坏,现在是上假负载第一些次开机全部都正常,但关掉后时钟供电都不正常,要不是无时钟,要不时钟都全是3。3V

网友:
更换时钟IC后,时钟,复位全部正常,上CPU不上内存会报警,上内存后,一直从C1、C3、C5、01、07然后又跑到C1、C3、C5如此循环跑,上显卡跑码也是一样。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了,请大家帮帮忙看看现在要怎么查。

网友:
看跑码应该是BIOS问题,刷下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的确是BIOS的问题,刷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