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2

楼主(2010-01-10):
机器拿来时插上电源待机0.03,,开机跑的0.04,又回到了待机状态。摸北桥发烫,北桥是SIS650,测北桥旁边的电容主值在三十几左右,,肯定不正常。拆下北桥阻值上到138左右,,应该是正常了。刚好手里没有这种芯片,,就买了一片,。。地二天装上新买的北桥,,,在测周围的电容阻值变成0.。。在拆下北桥,,主值又上去了。。又换了一个北桥上去,阻值还是0 ,,,后来就没弄了,,,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还是北桥的问题。。。买了一个新的也是坏的。。。真是郁闷啊

网友:
你拆下北桥上电测量各点电压值是否正常.
第二个可能是你做桥时短路了吧.看看周边的元件有没有移位之类的情况.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现在的机器太集中度太高,基本上都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