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索泰克 CMOS 跳线引起的怪事

楼主(2010-01-10):
前天接的一块索泰克主板,拿来时以为是客户没加显卡所以点不亮。。
    加上显卡通电,风扇自己转了。。。晕 诊断卡跑FF   run灯亮起。以前有遇到诊断卡不显示 但是run灯亮的 而且可以正常使用的主板。。接起显示看看  。没反应
晕了 怎么了啦 是BIOS 坏了 。。。。刷了还是不行。。。管它的 拆下CPU 把板子看哈到 有没断线掉东西的。。。。呀 。。。cpu 下面的 两个长方形贴片电容严重变色了 有一个都烧黑了哦 。。。换了 心想这下该可以了吧 上起 开机 又自己通电了 晕还是那个样  无语  再看看 其他的吧 测电压阻值 搞了 半天没反应。。。 突然想起 饼哥昨天说的 BIOS 跳冒差点把他骗了 。。。我也认真看了一下 。。。。无语了 真的插反了。。。插反了怎么还自动上电了 ? 插回去 通电、、这下不自动上电了 。。。开机 OK  亮了 。。。跑了 一圈3D03  OK  可以交货了 。。。
     绕了这么大个圈圈 居然是  跳冒问题 真的是  败给基础问题了 ~!!

网友:
前天接的一块索泰克主板,拿来时以为是客户没加显卡所以点不亮。。
    加上显卡通电,风扇自己转了。。。晕 诊断卡跑FF   run灯亮起。以前有遇到诊断卡不显示 但是run灯亮的 而且可以正常使用的主板。。接起显示看 ...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的2修的少

好多主板都被故意挑错了跳线。如CMOS,估计顾客去那里问价格,让人家&U&(*&

修2修的主板,先看上家有无动手脚?跳线错误?少零件?

网友:
奸商害人啊  唉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网友:
一手板子都有可能碰到

网友:
不同牌子的主板CMOS跳线跳反都会有一些奇怪的问题

网友(2010-02-17):
不是奸商啊  问题是不奸商能行吗

网友:
這個可以理解的,有時自己也有烏龍的時候呀.這樣可以增強細心度也是好事.

网友(2010-06-26):
跳线错误有的不过 内存 有的没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