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问题,请教版主

楼主(2010-01-10):
主板USB不能用,有供电 无信号,检测是南桥问题,想问下版主能不能装那种PCI转4个USB的卡,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以前也有一块用不了USB的主板,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插那种PCI转USB的卡也是一样不行!

网友:
PCI转4个U 可以的  PCI转4 个u 质量不是很好,或许当时你换到坏的上去,我换这么多还没发现不可以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论上只坏USB单元,插pciUSB卡式可以用的。你的可其他单元也有问题了

网友:
先换了试一下就知道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当然可以了,前些日子我们这也来了块这样的主板,给客户装上也是U口不能用,要是我用就加个PCI的外接U口得了,结果跟客户一说人家不干了,毕竟人家换的是新扳子,最后还是给人家换了一块,有问题那块大回厂家了, 呵呵

网友:
经检测是南桥问题引起的,看来看试一下才知道哦!

网友:
不一定行,我也遇到过,只有换南桥就OK

网友:
版主能不能确定啊?急,要不然得换板了,

网友:
有的主板会提供一个PCI的USB转接卡
你省钱了

网友:
不知道USB和PCI的具体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