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了个桥锡珠连了!

楼主(2010-01-10):
我有块acer的品牌机主板 MCP61SM-AM  ,南北一体桥的,客户刚送来时,开机有时亮有时不亮,把主板拆下,一看是南北一体桥的,给我第一感觉桥虚焊,一按桥 结果还真是桥虚焊,喜......加焊桥肯定OK,下午加焊了一把很着急就赶紧试试,结果无语,不跑码了, 哭......   拿起扳子侧面一看,好几个锡珠都连了,肯定的拿下来重做啊 请教下各位高手,有没有我这主板桥的点位图啊?我量量看看这桥报暴废没有啊,要是暴废了就不拿下来了!

网友:
摘下从做应该可以好

网友:
拆下来量 桥上电容 看阻止上否有短路 没有的化恭喜你  你有80%的记录 修好它

网友:
连珠以后
如果通过电,那桥最好别拆了
估计都挂了

以后养成加焊完后先目测,再通电的好习惯吧!

网友:
估计桥已经挂了.除非你很幸运

网友:
先拿下来,两量量再植株做上就好

网友:
把桥拿下来,然后把连锡的拖平,再看后面的电容是否对地,如对地则桥挂。未对地从植即可。
有时连锡了,加电不一定桥都会挂。这也是看运气。

网友:
摘下来碰碰运气,重新扑珠,大家只是给你一个意见,主动权还是在你手里。

网友:
饼哥说的对,要养成先目测再用万用表测然后再通电的习惯,现在已连焊,好的坏的只有取下来才知道。有时间的就可以取下来做。

网友:
是不 是在加焊太大力动桥吧

网友:
是在加焊太大力动桥吧

网友:
像楼主这样的情况 爆珠了   又加电测试过了 桥肯定有问题了 已经修复不好了 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以前修板也遇到过 取下桥重做后  都没有修好

网友:
既然 看到了连珠 就不要在点主板 要不就拿下来植株 后在上  点在点主板。

网友:
NF的桥加焊最容易挂了

网友:
这种情况摘了重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