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测试YESTON RX1550 结果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10-01-10):
此卡开机显示正常,进系统有点小花,用
手机
照的图片不太清楚,大家给看下
正面顺时针分别为U10 U11 U16 U18
反面顺时针分别为UB5 UB4 UB1 UB2
测试结果红色处显示 ERROR ID GOFB096
. . 088
. 091 等等
手机

网友:
象这种~
主芯片出现问题的机率很小~
一般都出现在显存上面~

网友:
哈哈, 兄弟, R 5不是这样看滴, 要进系统里面去看它的LOG 才能看得懂啦, 为了方便你可以做个U盘DOS嘛, 把R5放进去,

网友:
此卡必须把测试结果保存,再进EDIT查看才能具体判断是那颗报错

网友:
我这R5是光盘里带的,那怎样才能保存他的结果呢?在系统哪里看他的LOG,EDIT是什么,在哪里面有?

网友:
我用硬盘版的在测试完后按1就可以保存了

网友:
这种应是显存坏的多一点.你测的结果我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