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救救我的本本,求acer笔记本bios超级用户密码的破解方法?

楼主(2010-01-10):
客户一宏基本本,设有SET USER密码,清空后还要超级密码,现在系统、BIOS都进不去了!求各位大侠提供帮助!笔记本型号Acer TravelMate 6292.请问有没有宏基的通用密码?                                         无人问津啊!!!!!!!!!!!!!!!!!!!!!!!!!!!!!!!!!!!!!!!!!!

网友:
这个没有接触过,能不能刷BIOS,如果可以,试一下吧。

网友:
刷个新BIOS就清密码了 现在的本本好像没有通用的密码了吧

网友:
刷个bios 应该就好了

网友:
刷了BIOS一般都能好的,前提是你要找的到原装的BIOS BIN文件。我有一台ACER的机器也是一样的问题从官网下载BIOS解压后出现LOGO死机的现象,最后没搞成

网友:
你看一下 在内存条下面有没有写着RTC-RET字的触点,只要是有把他们短接几秒就可以了。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对 除了刷写BIOS 还有就是 工厂预留的清除密码的跳线,认真找一下应该能找到的

网友:
刷一下BIOS就可以了

网友:
找到密码芯片把里面的资料用编程器拷贝出来,在用密码分析软件读出密码,记住密码开机把密码输入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