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040外接正常,内接屏发绿,有时还跳

楼主(2010-01-10):
前天接宏基3040笔记本一台,15方屏,故障是加电不显示,怀疑是不过内存,于是拆开内存后壳拔点一条内存试机OK,亮了,以后是内存不行,于是把下边的内存换到上面,不亮,再仔细一看内存槽有点虚焊,拆机用烙铁拖了一遍,加电试试OK。等装完机器的时候,内接屏发绿,有时还跳,外接正常,过了一会儿再试,晕不显了,只有背光,什么都看不到,外接还是正常的,以为是屏线的问题,换了一新的屏线,还是一样,换了一块屏试,显示了,屏发绿还显示的不完整,以为是屏的问题,把原机上的屏接到别的机器上,OK正常也能显,以为是显卡的问题,晕了,请问如果是显卡的问题那接别的屏为什么会显示呢,搞不懂请教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是灯管问题 你电灯管看看

网友:
检查一下 从显卡到屏线之间线路的元器件!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显卡问题,把内接别的屏的时候为什么还有显示呢?搞不懂?

网友:
在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先检查一下屏接口的电路,如果没问题大多是显卡问题,屏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网友:
加焊下显卡可以解决问题吗?

网友:
排除线  在排除屏  那就一定是显卡了!

网友:
觉得显卡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朋友显卡问题,我前几天就修到了一台类似的。哪种机器都有红胶压了没用,最好拆下了吧,从新植珠。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还可能是断线啊,仔细查查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啦,先加焊一下看一看啊

网友:
有楼上的一句话,就行了,拆显卡重新植球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是显卡问题  重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