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compaq FP7317 液晶驱动主板维修问题

楼主(2010-01-10):
求救!compaq FP7317 液晶维修问题~~!驱动主板的 型号:715L1253-1 点亮了屏可以显示2-3秒正常后自动白屏,我还以驱动主板输出的电压不正常,请高手给以指点

网友:
确定不是屏坏吗? 如果不是 MS7911B 坏了

网友:
可以试着刷下MCU,不行就是MCU坏了

网友:
白屏是平电路上有没有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