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请问用司登利2310加高温板怎么做无铅的主板啊?

楼主(2010-01-10):
我用司登利2310加高温板,从底下向上吹,做一块顶星的N73的主板,是无铅的,
用350度,三档风吹了有10分钟,北桥怎么也不化,旁边的电解电器都可以拔下来
了,但上面的贴片电容也不动,请教下各位高手要怎样做才行。
主板

网友:
桥里应该加焊膏,桥最好用个纸罩子罩起来保温,我想这样能好点吧!否则一把风筒很难的。

网友:
温度再高点.周围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