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R13 换板子不好

楼主(2010-01-10):
前几天接了个SONYR13本  3V.5V板上的电压正常  没电池的情况下待机电流也正常 (电池也能够充电 这个不是主要)  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 有一排多媒体等能正常闪烁8S左右  但是电流不动   检查后感觉是主板故障 发了块主板  还是原故障(主板全新)  随后仔细检查发现 3V.5V板子上有少量腐蚀 清理干净后 发现有一个过孔 但是找不到走线  给厂家打电话 厂家说3V.5V板可能性最大   网上说这个可能是通病   问下谁遇到过这类故障  改怎么修  我现在正在查图纸  希望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这个是加急的  谢谢了

网友:
那你测一下过孔AB面两个点是不是通的。排除过孔铜柱环状断裂。如果怀疑是这个过孔,那就想办法给它加锡,热一下,看故障能不能有变化,如果有再进行下一步操作。

网友:
过孔已经处理过了  也量过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