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521外接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0-01-10):
此机开关机的跳变电压1.6V,按开机键,电压从1.6V到0V后又马上回到1.6V。灯管闪一下就一直亮。后来把高压板的控制脚接在电源指示灯上,可开关了,但是每次开关机都会先白屏一下(二三秒时间),才会显示图像。白屏的时候有点像烧屏一样,慢慢扩散。有图像后就是一切正常。有没有高手有别的更好的办法的,指点一下。

网友:
在线等,高手指导下,

网友:
你先確定~~開關~每一個是不是多為正常的

网友:
按键都正常,可能是灯管与驱动板没有同步,正常时按开机键会等上个二三秒时间屏才会亮起来,现在是一按开机键灯管就亮了,所以有白屏的现象。

网友:
自己把高压板的开关线接错了. 还说白屏.

网友:
线接错了  老大

网友:
这个是电源高压一体板,有标注ON/OFF,按标注接不行,每根针我都的试接过,没有用,按开关有跳变电压的只有一个,接上去电压从1.6V到0V后又马上回到1.6V。有一个3.3V的,但不会跳变,接上去灯管一直亮。还有人有高招吗?

网友:
没有高人在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