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点位图上没有标电压,怎么测量

楼主(2010-01-10):
我是新手,下了点位图,上面没有标电压,不像电路图标记了各个芯片脚位输入输出电压,一下子不知怎么测量,求教?

网友:
点位图本来就不如线路图嘛,两种图都有当然更好

网友:
图纸点位图要搭配使用是最好的。

网友:
两者搭配。。干活不累。。点位图加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