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

楼主(2010-01-10):
有什么软件可以维修硬盘的坏道啊  强大点的 ,一般的不行啊

网友:
MHDD ,这个软件很多人用。

网友:
这个软件没用啊 慢  也不管用

网友:
开SF,工具可以用PC3000、XLY等。

网友:
你的硬盘是什么样的。。多大的?大硬盘一般很难搞的。。。特别是移动的。

网友:
一般的GHOST系统里不是有的吗?

网友:
哎 , 就是没有PC3000啊  所以看看有什么软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