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0-01-10):
这个电路应该是产生vcore-en信号,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流程。谢!!!

网友:
很简单的电路,从左到右,1.25VEF产生,这个应该是内存的VTT电压,然后经小三角,图中看不出是什么东西,估计也就是358或393之类的东西,然后产生VCCVIDDRV,加到Q8的B极,从而产生VCCVID,VCCVID除了给CPU去识别VID组合以外,同时经R226电阻加到Q12的B极,这时Q12也导通,进一步拉低Q12的C极,此时,Q10的G极得到了低电平,从而截止,保证了Q10的D极VCORE_EN为高电平,这样的话,CPU的供电IC才会工作。
这个电路是一个时序的典型,也就是必须内存的供电正常后才去开启CPU的供电。

网友:
谢谢断剑老师的解答,讲的通俗易懂。

网友:
断剑老师说上图是一个典型的上电时序,这应该是AMD的一个上电时序吧!请各位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