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20 进水加电不亮 修好之后 不能关机!!!!!!!!!

楼主(2010-01-10):
电源管理SMSC kbc1021  进水 时钟进水 南桥进水  换了一个1.05电压的芯片 OK了 亮机了

但是 进系统之后 不能正常关闭计算机  点关闭计算机 它就重起了  电流表就和重启机器是一样的 电源等也不灭  在DOS下按电源开关也是重启  必须按住不松手才能关机  我在PE下关机是一样的   换了南桥 电源管理  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  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看看难侨 附近的电阻,电容之类的

网友:
找个超声波清洗一下

网友:
我这没有超声波呀  超声波是啥玩意呀  没见过呀

网友:
LZ看看http://baike.baidu.com/view/513078.html?wtp=tt。超声波清洗机。

网友:
那位朋友有图传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