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1-10):
各位高手,本人刚学修显示器,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如何拆液晶显示器,收索了一下论坛,涉及不多,建议斑竹开个专贴,给新手以帮助。

网友:
支持新手学习,把图上来,型号上来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就是有些暴力了,还有有可能的话最好从面板的下面开始用镙丝刀撬,撬开一个口子,这样对外观不太影响,然后论坛上有诸多工具,慢慢来了.

网友:
直接撬开,呵呵,用暴力

网友:
拆都拆不开还学什么维修。。

网友:
多试试就会了啊

网友:
我也是用银行卡刷,这个方法很好用噢。而且还不影响美观!

网友:
拆,大多是比较简单了,自己动过手就会知道了,我感觉这些东西不用理论了

网友:
不错,是比较简单,只要胆大心细

网友:
一吧一字刀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拆显示器怎么做图文呢。不同品牌不同型号都不同。就用个小一字起,从显示器的底下开始(这下面用户不容易看到有撬花)下半开了,上面就容易了

网友:
我一般用螺丝刀和卡片,

网友:
呵呵,你先学会拆在说吧

网友:
拆液晶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多拆。拆得多了,自然容易。

网友:
熟能生巧.多动手就行了,我也是这样一步步走来的

网友:
不要让客户看着,慢慢拆,不行的话用螺丝刀,拆开后把弄坏的夹子贴一下,就行了

网友:
粗鲁点就行了

网友:
理论不需要多少,关键是要多实践。大同小异而已

网友:
我觉得对于新手什么方法都是借鉴,每个修理工都是从新手过来的,对于新手的求助我劝有些人语言不要过激,我把我的拆液晶的工具告诉大家,我用的给轿车贴膜用的刮板大约有8cm宽吧,一直用的好好的这个不会坏。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