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USB供电电路详讲并举例子应急维修

楼主(2010-01-10):
USB一共四根线,5V供电,D- D+ 地线

当USB有供电,但是不能识别USB设备时,我们应测,其中2 3为数据线,可以用二极管对地测为400-700多,为正常,也有些板子稍大点,和各家工厂设计有关,如果无穷大,或过低,通常为南桥损坏
如图
笔记本方框图,USB一般挂在南桥上,也有一些特殊芯片,如英伟达的单芯片组,HP V3000采用M87单芯片,南北桥显卡集成一个芯片中(稍注意下,一般这种芯片少的可怜)
笔记本如果供电没有,一般为,USB供电管理芯片损坏。有些板子没有用芯片,只接用保险飞在USB1脚,做为保护,如HP 6325
下面讲两个例子,一个为5脚USB供电芯片AAT4610A(如在HP DV1000M2000 NX9040等),一个为8只引脚的供电芯片MIC_MIC2545A_1BM,(在HP NC6000,NC4010等英业达代工常用)这些芯片具有过流,短路保护等功能。

5条脚的5脚为输入电压,这端测有电压,而1脚没有电压输出,手上又找不到芯处,我们通常用用个保险,或电感直接飞过去就行了
8脚芯片57输入电压,8。6脚为输出5V,通常输出点一般与之相连会有一个大的滤波电容,应测其无短路现像,如果也没有这个芯片代换,也可以用用个保险,或电感直接飞过去就行了。
对于有些供电芯不熟悉,可以用万用表测出USB端口1脚与供电芯片哪个脚相连,定为此USB供电芯片的输出脚,接下为找出USB  5V供电端,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有心了,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好既有理论也有实例!

网友:
楼主有心了,说的蛮仔细的!!USB我修的还没有遇到大问题 一般就换南桥搞定

网友:
如果遇到电源芯片坏的就直接飞线

网友:
  给楼主出一个难题 万一 遇到 U盘能用  USB键盘不能用 怎么办??

网友:
又多了一条维修的思路,谢谢楼主啦

网友:
这种修法我个人不赞同,这样等于把系统5V暴露在外了。

网友:
我还没遇到修这接口的,应该快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代不起负载的  只能用鼠标  U盘或者另的用不起  郁闷哈

网友:
有的机子不同的USB口供电不同,一台机子上两个口,这个口不行,另一个口也许就行,常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接口的修法修好后,要是刚好那个人又用USB无线网卡可能就不行了!会输出电流太小驱动不了设备的。

网友:
楼主,真是辛苦你了。

网友:
说的蛮仔细的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595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