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9掉电

楼主(2010-01-10):
今天接到一台东芝M19的本子,来时上点无显,擦一下内存亮啦,就进系统测试啦,后来发现光驱里不能放光盘,放光盘就掉电,外接显示器不掉,接屏不行,
   还有就是单接电池不开机,除非把光驱拿掉才能开机,有没有高手啊,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光驱有短路造成大电流?

网友:
换个光驱试一试喽

网友:
查一下光驱接口的位置

网友:
和光驱没关系,应该是主板上的芯片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北桥,显卡都重新做了,光驱也换过啊,还是老样子

网友:
查一下光驱供电电路、到南桥的数据线阻值。

网友:
有芯片虑焯了

网友:
不好意思是虑焊了

网友:
很显然 还是内存问题啊

网友:
做下南桥就OK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