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掉电

楼主(2010-01-10):
AM2的主板l-vk8M890g   可以正常开关机  可以点亮  但是过一会就自动断电了
一般是进入GO的界面 要GO 就掉电  大概2-3分钟左右  再点  掉电的时间就越来越短 但是大概也有20-30秒
不知道这是哪的问题
散热处理过  把电源IC拆了重焊  掉电时间长了

网友:
建议你还是检查一下电源吧,是不是输出功率不足引起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个815的板子,进系统怎么玩都没事,就是不定时直接掉电,有时半小有时一小时,换电源也没用,后来直接给客户换了一块。

网友:
看看温控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是电源问题,或是CPU散热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