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的USB错误~

楼主(2010-01-10):
P4PE2-X 出现这种错误,其实不止这种华硕板,我见过好几款华硕都爱出这种USB错误,有些直接按F2还能用,有些直接重启黑屏之类的,去官方论坛看了看也没明确说法,进CMOS调也解决不了,不知各位有没有见过,请教。

网友:
这种,可以是USB 或者NB出问题了!建议楼主先进BIOS把USB接口禁用一下!

网友:
P4PE2-X 出现这种错误,其实不止这种华硕板,我见过好几款华硕都爱出这种USB错误,有些直接按F2还能用,有些直接重启黑屏之类的,去官方论坛看了看也没明确说法,进CMOS调也解决不了,不知各位有没有见过,请教。{:4 ...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出USB错误?
好像是提示安装了新的CPU吧 提示里重新设置一下
先换Cmos电池试试,把电池座的触点清理一下,不行就刷个bios试试 再看看其他地方

网友:
试过禁USB,换电池之类的也无效,其实电池是保存时间的,刷BIOS无效,这个提示新的CPU,其实也没换过新CPU,重新设置无效,换CPU无效,恢复默认设置也无效,桥倒还没换过,应该是华硕板的缺陷,见过好几种华硕板都有这个问题,估计是通病,实在不行只能杀桥了。

网友:
明明是提示有新的CPU安装上了.  怎么说USB坏了呢.

英文太差了.

网友:
楼上大哥你英文好帮我翻译一下这两行是什么意思
Auto-detecting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
00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found and configured.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你主板上的USB  供电跳线冒  有没插 。

网友:
把BIOS刷到最新版试试。

网友:
华硕黄板,大便板啦,这是通病。。一时半会没得办法。我这里也有一台,将就着用啦。按F2一般能继续用就是

网友:
修过一例,USB供电电感烧坏造成,换后正常。不过楼主这不像这个问题,像是CMOS恢复出厂值一样,按F1进去设置一下,开机再试,

网友:
呵 我想也有可能是南桥吧。。。  或许是什么软件 有没有新装什么软件啊。。。。

网友:
是有个管子坏了:维修过程就不多说了,更换Q32解决问题
位于电池座的左上方

网友:
真的是出USB错误?
好像是提示安装了新的CPU吧 提示里重新设置一下
先换Cmos电池试试,把电池座的触点清理一下,不行就刷个bios试试 再看看其他地方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说的没有错,就是CPU问题,这种主板更换CPU,或者电池放过电就会出现此画面,本人用着的是P4X800一样,至于有时黑屏,是显卡槽那里问题,动一下显卡又何以进系统了,或者把电池放电就何以了,华硕主板是通病多,开机风扇还要几秒停了,要再开才行。查找问题,别人讨论说的是启动保护。

网友:
是不是更换过硬件 不然是不会提示这样的信息的

网友:
情况我试过。。换个双核CPU。。。。如果不是CPU问题。。。。那就是跳线问题。。。上去查跳线吧